运往精密整流

楼主:
请问这个全波整流电路图对吗?输入是一个幅值为2V,125K的正弦波,输出波形如上图,但负信号往上翻转出现在一部分失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器件型号没选好?如果没选好的话应该选什么型号?

网友A(2014-05-22):
运放块的+-输入端是不是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块的+-输入端是不是接反?

正负应该没有接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应该没有接反

模拟版面有十种精密整流,我用图7仿真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版面有十种精密整流,我用图7仿真效果不错。

能不能把这图粘出来!配带一下文字说明吧,谢谢了!!!并附上各电阻的阻值

网友A:
   精密整流对运放块和二极管的要求很高,不要以为输入频率不高就可以降低要求。所以许多人采用比较器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整流对运放块和二极管的要求很高,不要以为输入频率不高就可以降低要求。所以许多人采用比较器整流 ...

非常谢谢了!我仿真的效果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图看得不是特别明白,这个图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了!我仿真的效果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图看得不是特别明白,这个图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

  正半周经前运放块和二极管在5K电阻上经后运放块跟随器输出,负半周前运放块与另外那个二极管组成跟随器在-端输出,后运放块则是1比1反向电路,输出正向信号,10K负载电阻就得到全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经前运放块和二极管在5K电阻上经后运放块跟随器输出,负半周前运放块与另外那个二极管组成跟随器 ...

你的意思是当输入大于0,上面的二极截止,下面的二极管导通吗?然后再送入到由第二个运放的电压跟随器?那么为什么反相比例放大器不存在了呢,我觉得还是有反相比例放大器呀?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反向放大电路由于二极管截止,没有信号输入,虽然存在但是不起作用,+端输入就成跟随器,虽然多一个2K电阻。此电路与模拟版面的图10类是,少了二极管,前运放块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反向放大电路由于二极管截止,没有信号输入,虽然存在但是不起作用,+端输入就成跟随 ...

谢谢了,也就是说当输入小于0, 上面的二极管导通,那么第一个运放就形成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了,也就为反相比例放大器输入信号了,但下面的二极管是断开的吧。你的意思是说上面的二极管导通与截止会影响反相比例放大器的信号输入?但我怎么觉得看不出来呢?我感觉不影响呀!能不能帮忙再详细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经前运放块和二极管在5K电阻上经后运放块跟随器输出,负半周前运放块与另外那个二极管组成跟随器 ...

当输入为正时,上面的二极管截止,相当于第一个运放没有任何反馈。那么从第一个运放输出的波形应该与输入的一样吧?这是为什么呢?我底子不好,能不能再帮忙解答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点评):
模拟版十种整流的解释比较好,你看1、3、5页,需要交流通过留言版,不要影响别人。

网友B:
电源没接啊  大哥
运放不是运往啊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反向放大电路由于二极管截止,没有信号输入,虽然存在但是不起作用,+端输入就成跟随 ...

最后打扰您一下,那个模拟版十种整流在哪?我找了半天就在论坛上看到了这十幅图,但没有详细的解释。您能不能把那模拟版十种整流的链接截给我吧!!万分感激!!

网友A(点评):
打开你的留言板看看。 我不觉得烦,只要是讨论电路,尽管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