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eprom有擦写次数限制怎么用

楼主(2014-05-22):
eeprom datasheet上面写擦写寿命10万次,那要是放在主循环里面不就一会就崩了啊?

网友A:
这个要注意使用,就算崩了也无所谓啊,只要不是大面积,100片以上,
偶尔干掉几片正常.只要不是故意想测试;P

网友B:
在主循环里擦写E2?你疯了么~~

E2中一般存储一些关系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别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循环里擦写E2?你疯了么~~

E2中一般存储一些关系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别乱搞~ ...

那放在哪里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循环里擦写E2?你疯了么~~

E2中一般存储一些关系系统运行的重要参数,别乱搞~ ...

那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搞啊

就跟你编辑文件想存盘的时候在搞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搞啊

我们以前一般的方法是,
开机时候,第一次把E2的参数读出来,在内存中运行。
如果参数发生了修改,可以通过CRC校验判断,再写E2。
而且,大的数据,不放在E2中,可以放flash。
E2中的数据如果很重要,最好有备份区,万一参数修改错误或者写入失败,要能还原。

网友C:
楼上所言很对

网友D:
可以修改后再写,或检测到断电靠电容存的一点电写。

网友E:
void eeprom_write(uint  adr, uchar dat)
{
    while(EECR&0X02);        //等待上一次写入完成
        EEAR = adr;
        EEDR = dat;                        //装载数据
        EECR |=0X04;                //
        EECR |=0X02;                //启动写操作
}

MEGA128芯片。。。
数据怎么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