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1 HALL模式

楼主(2014-05-22):
参考网上的程序,在使用STM32hall模式过程中,发现,没有霍尔信号变化,也会进入捕获中断,捕获溢出。并且也会进入COM中断。这样正常吗。。。手册上的不是这样写的哈。求解释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是要霍尔信号触发,计数器才工作,开始捕获吗?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霍尔信号触发,就直接开始捕获,并且溢出,进入COM中断

楼主:
void PwmIgbtInit(void)
{
        uint16_t temp = 0;
        uint16_t a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wmIgbtGpioInit();
        /* TIM1 Configuration ---------------------------------------------------
        Generates 7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1CLK = 72 MHz, Prescaler = 0, TIM1 counter clock = 72 MHz
        TIM1 frequency = TIM1CLK/(TIM1_Period + 1) = 17.57 KHz
        - TIM1 Channel1 & Channel1N duty cycle = TIM1->CCR1 / (TIM1_Period + 1) = 50%
        - TIM1 Channel2 & Channel2N duty cycle = TIM1->CCR2 / (TIM1_Period + 1) = 37.5%
        - TIM1 Channel3 & Channel3N duty cycle = TIM1->CCR3 / (TIM1_Period + 1) = 25%
        - TIM1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1->CCR4 / (TIM1_Period + 1) = 12.5%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a0;        /* 3.55us */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1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2)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3)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2);        //输入触发源选择TIM3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1, TIM_IT_COM);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SMCR|=0x0006;        //开TIM1的输入触发
   TIM1->DIER=0x0040;         //开TIM1的触发中断
//        TIM1->CCER &= ~(1<<9);  //OC3高极性
//        TIM1->CCER &= ~(1<<11);  //OC3N高极性
//
//        TIM1->CCER &= ~(1<<1);  //OC1高极性
//        TIM1->CCER &= ~(1<<3);  //OC1N高极性
//
//        TIM1->CCER &= ~(1<<5);  //OC2高极性
//        TIM1->CCER &= ~(1<<7);  //OC2N高极性
//
//        TIM1->CCR1 = 1000;
//        TIM1->CCR2 = 1000;
//        TIM1->CCR3 = 1000;
//        temp = 500;
//        while(temp)
//        {
//                for(a=50;a>0;a--);
//                temp --;
//        }
}

void BldcHallTime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BldcGpioInit();
        TIM_DeInit(TIM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TRC;  //配置通道为输入,并映射到哪里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输入捕获预分频值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10;                      //输入滤波器带宽设置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输入通道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2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6553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HallSensor(TIM3,ENABLE);                          //使能TIMx的霍尔传感器接口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_ED);               //输入触发源选择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主从模式选择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OC2Ref);       //选择输出触发模式(TRGO端)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Trigger|TIM_IT_CC4, ENABLE);      //开定时器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TIM3->CR1|=0x0001;                  //开TIM3
   TIM3->DIER|=0x0050;                  //开TIM3中断
}

网友A:
理解有问题。
这个地方却是有些让人犯迷糊.
其实这个功能只用 CCR1 触发的. 上一个手册的框图
看看图上最左边那个 XOR框, 就是 HALL 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有问题。
这个地方却是有些让人犯迷糊.
其实这个功能只用 CCR1 触发的. 上一个手册的框图

额,我还是不太明白。那个异或门,是可以让霍尔有变化,则有电平转换。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一直进入捕获中断(在没有霍尔状态变换情况下),进捕获中断结果是计数器溢出,并且也进入了COM中断。麻烦斑竹解答下,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我还是不太明白。那个异或门,是可以让霍尔有变化,则有电平转换。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一直进 ...

电路怎么搞的有没有上拉电阻,估计你的是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怎么搞的有没有上拉电阻,估计你的是误触发

嗯,有上拉电阻的,滤波也加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怎么搞的有没有上拉电阻,估计你的是误触发

大哥有没有这段程序,分享下:lol

楼主:
经过试验,我发现现在我程序的COM中断是OC2REF触发的,但是这个OC2REF暂时是不可控的。还没找到原因。貌似通道2配置了后,就独立的输出。输出就促使COM中断产生。我一直以为是只有捕获才会导致通道2的输出。大伙有经验的讨论下哈

网友C(2015-03-16):
LZ问题搞定了吗?我现在好像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7-04-01):
LZ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D:
LZ问题搞定了吗?能否交流下,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2019-06-30):
有问题咨询  希望指点    我先做用XOR功能  没有办法读取到电机hall信号   有没有相关例程  hal库的  简单一点的 好学习的   邮箱316063758@qq.com   qq 31606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