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蛇形布线

楼主(2014-05-22):
请问大神这个蛇形布线怎么拉的,根据附件里的步骤,我怎么画不出来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呀,要先连好线,然后按T+R就可以开始画蛇形线,沿着原先画的那根线走,在有空间的地方就会自动出现蛇形线。按TAB键可以进入蛇形线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呀,要先连好线,然后按T+R就可以开始画蛇形线,沿着原先画的那根线走,在有空间的地方就会自动 ...

为什么我按了T、R以后鼠标十字选中某根线以后任我怎么点那根线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A:
是不是空间不够或者是没设置好?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蛇形线能布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空间不够或者是没设置好?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蛇形线能布下才行。

鼠标旁边总是显示target length shorter than old length,不明白

网友A:
那就是设置不对啦,画蛇形线通常是为了匹配长度,保持等阻抗。画了之后走线长度就变长了,你按TAB键设置一下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设置不对啦,画蛇形线通常是为了匹配长度,保持等阻抗。画了之后走线长度就变长了,你按TAB键设置一 ...

我设置了最长的那个,画出来了,虽然就是有些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