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点阵数组生成问题

楼主(2014-05-22):
请问下各位大侠,液晶显示屏需要显示汉字,那就一般需要把汉字转换成数组,一般的汉字数组大小是16X16,24X24,等,为什么有些code里的汉字数组写的是14x16,他们是怎么生成这样的数组大小啊,有什么工具介绍吗?非常感激

网友A:
网上搜:字模软件或字模提取软件

下载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字模软件或字模提取软件

下载看看就明白了;

我有下载了两个字模软件,但是好像生成不了14x16的数组,这需要怎么设置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下载了两个字模软件,但是好像生成不了14x16的数组,这需要怎么设置的吗?谢谢 ...

一个是PCtoLCD2002完美版,一个是字模提取V2.2,两个软件都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弄14X16的汉字点阵数组

网友B:
对于数字和字符,可以手工编码,这样可以一个紧挨一个显示,而不是中间有空档,我是这样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