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共阳显示屏

楼主(2014-05-22):
手上有个项目,1628+共阳显示屏,但1628只能驱动7*10.手上显示屏为6*12 共阳显示屏,现在处理是将显示屏的COM1由主控IC控制,其它COM2~COM5由1628控制,请问这样可以扫描出来么?
见图

网友A:
1628什么东西?

网友B:
LZ原理图错了,1628中COM口只能二极管阴极,SEG口只能接阳极。如果要用共阳的话,则要把数码管阳极接到SEG口上
这要接的话程序方面就需要做更改了

楼主:
是的哦,我感觉也是接错了,要是这样的话,1628驱动共阳显示屏,最多允许7个SEG段了?

网友B:
你可以换芯片,天微有很多颗芯片的。比如:TA6932可以驱动16段8位的共阳,8段16位的共阴数码管

网友C:
直接换一款驱动就得啦,这样设计太蛋疼,违背了用驱动芯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