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F28335连接NRF24L01实现短距离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最近在做一关于短距离无线通信的实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通信小单元是从淘宝上买来的NRF24L01小模块。目前用两块STC单片机连接两块NRF模块,已实现互通,利用MSP430G2553也可以与STC实现互通,注:都是利用GPIO口来模拟SPI与NRF模块通信的。在用C2000的28335中,也是利用GPIO模拟SPI口来与NRF模块通信,但是问题来了,在两块28335之间可以实现通信。但是用一块MSP430或者STC与28335就是通不了,问题已经折腾的我快受不了,找不出原因的所在。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首先这样的架构方案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我的问题应该出现在哪儿?有心的什么可以和我Q联系:82482901

网友A:
28335和430   STC都是用GPIO嘛
用GPIO的话开始的触发条件怎么去判断啊
你和NRF之间是单工还是双工呢

楼主:
都是用的GPIO,用GPIO来模拟SPI的,触发条件指的是什么?我用的是双工通信。版主,你做过么?求指点!

网友B: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看下你的MSP430或者STC的波特率设置是否完全正确的

网友B:
还一个就是测下你的430或STC板的晶振频率的是否使用正确的

网友C:
方案的是可行的,主要看下实现的具体操作的

楼主:
几种MCU的晶振情况是这样的,STC是内部的22M左右的频率,MSP430用的是内部16M的,而DSP28335用的是外接30M晶振后五分频,系统频率为150M,现在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也还没判断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关键是几块单片之间是可以通信,两块DSP之间也是可以的,就是单片与DSP直接没法通信。
注:所有的MCU用于和NRF24L01之间通信的SPI口都是通过GPIO口来模拟的,具体的波特率,应该就是通过读写SPI口的延时来写的吧?
跪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
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用的GPIO,用GPIO来模拟SPI的,触发条件指的是什么?我用的是双工通信。版主,你做过么?求指点! ...

GPIO模拟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没有中断  那你在上升沿或下降沿读取数据时只能在主循环中一直扫
这样CPU如果有别的  就有可能丢失数据

楼主:
现在不是丢数据的问题,而是单片机和DSP之间压根就通不了,请问你做过DSP和单片机之间的么?

网友A:
与单片机之间没有通过   和cpld  FPGA之间做过
电平是匹配的吗

楼主:
都是用的3.3V电源,但是我量了下MSP那端的电压有3.7V左右,DSP端的电源为3.46V左右。昨晚我又试着用同一个源,但也还是不通!哪位大神清楚,求指导!

网友D:
时钟问题,用的时钟频率都应该一样匹配对了才行,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