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的FSMC同时挂接8位数据宽度的LCD和16位数据宽度的SRAM

楼主(2014-05-22):
如题,请问STM32的FSMC的BANK1不同的子BANK可不可以同时挂接8位数据宽度的LCD和16位数据宽度的SRAM?
比如用NE2选通8位的LCD , 用NE3选通16位的SRAM?

网友A:
可以啊;
你写8位LCD数据的时候,另外8位连的SRAM(SRAM又未选中),不好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你写8位LCD数据的时候,另外8位连的SRAM(SRAM又未选中),不好有影响的; ...

ok 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144脚吧,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网友B:
你用的引脚是144脚吧 我有个100脚的FSMC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引脚是144脚吧 我有个100脚的FSMC问题想请教一下

呵呵 是的 我也是新手 你说说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的 我也是新手 你说说看

这是链接 前天发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736104-1-2.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链接 前天发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736104-1-2.html

隔壁帖已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