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单片机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14-05-22):
进行仿真的时候,数码管一闪一闪的,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我现在用的是4个数码管进行显示,下面的是我的程序,请大神们请教。
void disp( )      //显示模块
{
  //P6OUT=0x01;     //依次使用数码管,再将值赋给数码管
//P4OUT=a[1];
  P6OUT=0x07;
  delay_us(1000);
  P4OUT=juli_cm[3];
//   P4OUT=a[2];
  delay_us(1000);
  P6OUT=0x0B;
  delay_us(1000);
  P4OUT=juli_cm[2];
  delay_us(1000);

// P4OUT=a[3];
  P6OUT=0x0D;
   delay_us(1000);
   P4OUT=juli_cm[1];
   delay_us(1000);

//   P4OUT=a[4];
    P6OUT=0x0E;
    delay_us(1000);
      P4OUT=juli_cm[0];
      delay_us(1000);
}

楼主:
我还是楼主,我补充一下,我用三极管进行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