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标幺问题

楼主(2014-05-22):
请问是否经过定标处理的数其值的范围都应在(-1~1)之间,在程序中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为什么?

网友A:
这个说不好吧   范围看怎么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吧   范围看怎么定的

那比如我速度基准值设定的是额定速度,如果我做弱磁实验,那我速度给定可以直接给大于1的数而不用改基准值使其给定小于1?为什么我在TI提问有人回答说我要改基准值,使其给定小于1,难道是因为其他原因?(我用的是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吧   范围看怎么定的

还有我说的不能超过这个值是指软件是否会出现问题,而不考虑硬件能否支持

网友B:
这个看你选用的是哪种IQ格式了,比如说一个uint16类型的数据,采用IQ15格式,那它就只能表示-1-+1之间的数了,如果采用IQ14标幺,那么就可以表示-2-+2之间的数了,这是你所谓硬件上的问题。标幺系统得注意统一,要使数学方程能够成立,这样才能保证控制。总而言之,只要你能保证方程中的标幺是统一的,而且IQ格式的选择是没问题的,那么就没有问题。不一定只能小于1.

网友A:
和5楼朋友多多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选用的是哪种IQ格式了,比如说一个uint16类型的数据,采用IQ15格式,那它就只能表示-1-+1之间的数 ...

恩恩,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5楼朋友多多交流一下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