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放点±15KV,MCU击坏

楼主(2014-05-22):
        系统是塑料外壳,分两块PCB,上班主要是按键、旋钮、指示灯等,下板为控制部分电路,之间通过软排线连接,其中上板有电镀装饰条。在上班电镀件上打静电,空气±15KV时,偶尔出现死机重新复位的情况,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导致单片机短路(死机后,单片机短路,导致LDO发热,卸掉单片机后稳压电路恢复正常)。由于上板主要是按键(矩阵),及两个旋钮(电位器),a.在这几路IO口并联TVS管,效果没什么改善;b在这几路串联1K电阻,效果没什么改善。
       目前不知道如何处理,恳请高手给点建议,谢谢!!还有由于有外壳罩住PCB,怎么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单片机失效。
==========================================================================================

网友A:
建议上图

网友B:
那个TVS和电阻是加在哪个位置, 应该是加在下板才会有效果、 另外除了电阻,建议换为磁珠试试看。
具体请描述描细些,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图

拍了几张照片,麻烦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TVS和电阻是加在哪个位置, 应该是加在下板才会有效果、 另外除了电阻,建议换为磁珠试试看。
具体请描 ...

TVS是加在上板,电阻是加在下板,你意思是把电阻换为磁珠吗?

网友C:
MCU引脚串电阻是对的
TVS在上板处加
记得给电源也加上
金属件接一根粗短的线到电源插座总地去

P.S. 金属件应该打接触而不是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引脚串电阻是对的
TVS在上板处加
记得给电源也加上

电镀的结构件加一根线到地实现不了,开始没这样想过。而且这么小的结构件不同金属件打个螺丝什么的……

网友A:
您的板子上是不是有AD,AD最脆弱,最好在AD输入端对电源及地都接上二极管作为保护。其他导致单片机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单片机上具体有哪些地方损坏了,只能提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板子上是不是有AD,AD最脆弱,最好在AD输入端对电源及地都接上二极管作为保护。其他导致单片机损坏的可 ...

你好,我就是只知道单片机坏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口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只知道单片机坏了,就是不知道哪个口引起的

你可以先拿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及其他引脚的输入阻抗,最好把坏的片子拆下来测,当然这个只能作为初步的检查。

网友D:
最好换金属壳,做屏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换金属壳,做屏蔽处理

因为产品的原因,改成金属是改不了的。暂时整改稍有效果,我开始在IO口串1K,不行!但是后来我调整到4.7K,可行。但是还有一款产品这样处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镀件延伸的太深了

网友D:
静电没有可靠的泄放路径,对关键器件进行屏蔽处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楼主的PCB跟金属件之间有多大的绝缘距离?15KV 是否能够直接击穿?

网友F:
你把2条PFC排线用导电布包一下接地再试试

网友G:
你上板子的图片太不清楚了。在按键信号,靠近按键的地方加上10nf的电容,接到附近的大面积地上。如果不行加TVS,如果你的按键是5V的,用个4.7K~10K加0.1uf~10nf的 RC滤波再进MCU。如果按键供电是12V的 用47K~100K加10nf左右的 RC滤波再进MCU。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上板子的图片太不清楚了。在按键信号,靠近按键的地方加上10nf的电容,接到附近的大面积地上。如果不行加 ...

确实加4.7K电阻有很大改善,我查资料说只要串一个很小的电阻就可以解决,但是事实不行(1K不行,4.7K可行),还有这个电阻封装有要求吗,0805跟1206有区别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加4.7K电阻有很大改善,我查资料说只要串一个很小的电阻就可以解决,但是事实不行(1K不行,4.7K可行 ...

和你其他的一样 就行了  不需要特别的。 可以考虑电阻后面再接个小电容。输入信号引脚处加个10nf电容就更稳定了。常用的数字输入信号都能这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加4.7K电阻有很大改善,我查资料说只要串一个很小的电阻就可以解决,但是事实不行(1K不行,4.7K可行 ...

我认为你加 4.7K 电阻有改善,其实是静电经过 4.7K电阻后对CPU的攻击力变小了 ...... 但更好的设计应该是静电不会流向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你加 4.7K 电阻有改善,其实是静电经过 4.7K电阻后对CPU的攻击力变小了 ...... 但更好的设计应该是 ...

那意思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软击穿的可能性存在,将来会对寿命有一定影响?

网友H:
电阻+tvs管吧,注意tvs接地靠近电源接口,电阻是为了削弱电流,二极管限压防止击穿

网友I(2014-07-17):
以前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测试ESD也是引起MCU引脚损坏(对VDD引脚接近短路),后来更改只是把电阻靠近MCU引脚设计PCB就解决(没有用TVS),下图是整改时为了验证方案而手工焊接电阻靠近MCU引脚的照片:

网友J:
4.7K 电阻起电流限制作用。

楼主:
在下谢谢各位的指点,再此结贴!

网友K:
LDO发热说明你的单片机电源受损了,好好查一下电路

网友L(2021-12-06):
1.ESD管放在下板,因为上板没有泄放路径,最终还是要流到下板;2.可以再壳子底部贴一层铜箔,铜箔与下板的GND低阻抗搭接,为静电提供低阻抗回路;3.如果地平面完整设计好,可以不用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