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430与HT单片机直连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TI430 : 3,.3V
HT:5v

正常使用,IO双向数据通信(输出和输入均有)直连串电阻1K.

我实现了3.3V单片机的功能。发给客户对接5V单片机。
正常测试了几天。突然该IO不能输出任何波形,且其余的几个作为输入的io一起出现了异常。

重新烧录程序没改善。

个人推断,客户可能没有串联电阻直连到5V单片机,如果我推断正确,上述异常能解释通吗?
还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导致?

楼主:
仿真器跟踪了一下,与5V 直连io无法输出1

我目前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分压电阻吧

网友B:
再检查下硬件连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压电阻吧

按这个改一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