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TMS320C6678中的的并行程序

楼主(2014-05-22):
急需一个程序,需要在C6678里运行一个并行的程序,目的是在两个或者更多的核里并行运算不同的算法,比如一个核里求COS()另外一个核里求SIN(),要求是同时进行的,有没有大神能给解答下?另外,这个是不是不用板子,在simulator里就可以实现?

网友A:
高端dsp啊。,没机会用……帮顶

网友B:
具体的程序没有啊
还有新朋友

网友C:
这款DSP很复杂的,之前做过这个相关的项目差点被它搞死。
运行的话应该需要个开发板吧,多任务分核跑可以通过在main函数里面获取当前运行核的ID来做分支,然后触发多核运行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写两个程序,然后分别download进去,这样每个核的运行地址就不能一样了,要自己设置,可以写个bootloader。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设计多核间通信,这个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