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4-05-23):
   各路大侠,请问28335的ADCREFP和ADCREFM输出电压正常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好像是3,3V吧,查手册。

网友B:
参考电压是输入的吧   嗯  最好在查查手册确认一下

楼主:
没有,我使用的是内部参考,ADCREFP和ADCREFM这两个引脚接2.2UF电容接模拟地了。

楼主:
想测试下ADCREFP和ADCREFM连接DSP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