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的RTC供电受VCC掉电影响

楼主(2014-05-23):
STM32F107VC这个芯片用了3年了,电源采用LM2672(12V转5V),RTC供电1020电池串联5.1K电阻+1uF电容连接到RTC供电脚,没发现RTC问题(晶振除外);
去年产品改版(CPU部分完全不变,只是将设备的开关做到电路板上),手贱将电源LM2672的输出滤波电容增加到了800uF(5V-6*100uF,3.3V-2*100uF)(原来是400uF)(有些靠近其它用电多的芯片、霍尔);小批量20台做测试。
现象:供电12V只要一断,RTC时钟100%丢失;(开始没上示波器)期间电路板脏、做错、焊错全部排出,更换CPU故障依旧,程序仿真发现RTC确定复位;
加示波器测量RTC供电引脚,发现RTC供电引脚在断电时电压被拉低,最低到1.1V左右,导致RTC复位,波形如图所示:

之后去掉电池与引脚间的5.1K电阻、换成1K、2K等都试过,电压波形几乎一下下降;
由于电路与原来一样,只是增加了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于是剪掉一个100uF电容后,示波器发现中间下降时间变短,再剪下降时间再短,剪了3个留下500uF时,
下降还有但是已经快看不到了,20台设备只有2台多次开关机偶尔时钟丢失;
再剪去1个100uF电容,再也没出现丢失情况,示波器抓不到了;现在还是第一版的400uF电容;(3.3V剪1个100uF,5V剪3个100uF)

个人怀疑CPU的RTC供电切换电路设计有缺陷,即使电源不稳定影响复位,也不应该影响RTC供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网友A:
呵呵,我用STM32F103VBT6两年啦,产品几千套啦。前面很多人提到rtc,我也很担心出问题,因为我用的也是内部的rtc呀。

网友B:
你电源加减电容产生这种问题很怪啊.
你测量一下电源电容的掉电曲线.
不要用手工画图.这样没法帮你解决.
表笔一路连接电源.另一路连接rtc.
进行一次掉电捕捉.
然后用大电容和小电容做对比试验.
正常情况还会有一个二极管对备份电容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加减电容产生这种问题很怪啊.
你测量一下电源电容的掉电曲线.
不要用手工画图.这样没法帮你解决.

我也是觉着奇怪,年前的事情,没拍照片。波形与手画的相似;不同大小电容跌落时间不同;
STM32F的RTC内部有二极管,所有不需要外加;
刚才把手上的两块实验板电容又焊上(年前去掉了),却发现RTC供电已经损坏;手上没其它实验板了;
发现RTC供电引脚容易损坏,用示波器表笔、万用表表笔测量供电引脚,这种操作已经损坏4块板子;
现象就是RTC供电引脚电池电压正常,怎么掉电也不跌落,用万用表串进去没有任何电流,时钟断电不工作,估计引脚内部电路断了;

楼主:
改天去工厂借板子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