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晶振和时钟周期,新手求解

楼主(2014-05-23):
请问晶振和时钟周期有关系吗?
以前51的片子是12个时钟周期是一个机器周期,现在stc12型是1T的单片机,1个时钟周期是1个机器周期,那晶振需要换吗?
不太明白时钟周期和晶振的关系。

网友A:
你说的对的

至于要不要换晶掁,看你的需求

网友B:
你也可以改程序来适应时钟周期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改程序来适应时钟周期的变化。

周期变化是由晶振决定的吗?没明白实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的

至于要不要换晶掁,看你的需求

是什么要求,晶振是决定什么?是周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要求,晶振是决定什么?是周期吗?

普通51一般至少要12M的晶掁,现在单周期的51,速度更快了,如果应用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可以用低频晶掁

网友C:
时钟周期=1/晶振频率。无论你的晶振是12M还是24M,对于1T的单片机来说,它内部都是固定的关系,即一个机器周期=1个时钟周期,只是用24M的晶振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周期=1/晶振频率。无论你的晶振是12M还是24M,对于1T的单片机来说,它内部都是固定的关系,即一个机器 ...

既然时钟周期是固定的,那晶振的选型对单片机本身有影响吗?选24M为什么比12M的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时钟周期是固定的,那晶振的选型对单片机本身有影响吗?选24M为什么比12M的快呢? ...

你都看手册没有,看书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时钟周期是固定的,那晶振的选型对单片机本身有影响吗?选24M为什么比12M的快呢? ...

:L我说是传统的单片机是12个时钟周期,1T的是一个时钟周期的固定关系。时钟周期=1/晶振频率,这分明是倒数关系,哪来固定?晶振不同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