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纹波太大问题

楼主(2014-05-23):
前端一个600V转24VDC-DC,在用VRB2405YMD-6WR2,后端负载是单片机 ,显示器等,目前出现问题是输出电压正常5V,纹波很大,导致显示器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之前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没有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没有加滤波电路吧,正常情况电源的输出端需要经过滤波处理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是有区别的。开关电源依靠开关调节输出电压稳定,因此必然会有因开关导致的纹波噪声。电池供电的输出电压没有调节,因此输出电压会随负载变化,但是电源没有纹波和噪声。如果负载对电源的纹波噪声要求很高,只要在电源输出端增加合适的滤波电路即可。一般只要加低内阻的陶瓷电容即可,如果要求更高可以采用π型滤波。

网友C:
前后加滤波电容

网友C:
一般能稳定了

网友D:
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D:
怎么感觉供电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