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负载比最低标准小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23):
请问各位大神,VRB2405YMD-6WR2,应用负载电流不到百分之五会出现什么问题,请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A:
1)效率会比较低
2)纹波噪声比较大(相比起满载)

放心使用,金升阳的电源还是可以的,即便在长期轻负载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言,产品的纹波噪声会变大,输出波动大一点。输出功率小了,只剩下产品损耗,效率自然也就降低了。

网友C:
问题不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