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控硅那个电路好?

楼主(2014-05-23):
1.下面的电路时原来的,上面的电路时我照手册抄的。都好使,下面原来的电路肯定是好用的,但我感觉有点不对(),照手册该了如上面的,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出问题,我该用哪个呢?
2.r76=360r   r79=330    r87=39  分别是多少呢?360欧 33欧 39欧吗?
3.手册上的HOT   NEUTRAL都什么意思

网友A:
上面那个好。
烧的原因是三极管反向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好。
烧的原因是三极管反向击穿

里面是三极管吗?这个光耦能控制交流吗
峰值80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为啥不看手册呢

网友C:
手册都是神马,关键的是你的可控硅参数,驱动必须能以最佳方式来驱动它,否则两败俱伤。某公司在新的一年里产品更换了可控硅厂家,忽略了及时调整驱动电路,造成大批量返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册都是神马,关键的是你的可控硅参数,驱动必须能以最佳方式来驱动它,否则两败俱伤。某公司在新的一年里 ...

如何调整驱动电路呢?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看手册呢

请问0.01的电容用什么电容呢?独石电容可以吗??

网友B:
CBB电容 或者 黄色的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 或者 黄色的安规电容

为啥不能用独石电容呢?不够耐压吗? 涤纶电容223 是0.01吗?用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 或者 黄色的安规电容

为了驱动压缩机 220v 大概250w  水泵220v 20w  用0.01电容,要多少耐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 或者 黄色的安规电容

那个39的电阻呢 具体用什么样的电阻呢?我百度rc浪涌吸收电路,好像还要计算具体用多大的》
目的就是为了驱动压缩机 220v 大概250w  水泵220v 20w

网友E:
最近也在为这个烦恼,强势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 或者 黄色的安规电容

版主帮我看看 电阻 电容选择具体什么的呀 :Q

网友B:
1W 电阻 +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手册更晕了
你看我找如图这个做怎么样,这个稍微详细点。
还有个问题 若我换成3083可以吗?5ma电路时最小吗?意思是小于1k都可以吗?还是该用多少阻值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更晕了
你看我找如图这个做怎么样,这个稍微详细点。
还有个问题 若我换成3083可以吗?5ma电路时 ...

电阻360 1w是36欧姆 还是360欧姆呢?39 1w 是39欧姆的吧?
其实我实验时候都用的其他阻值的也都能实现开关,但怕工作久了不行把

网友B:
阻值多少,你按3083 手册上推荐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多少,你按3083 手册上推荐的值。

手册电路下面有小字 *For highly inductive loads (power factor < 0.5), change this value to360 ohms.
指的是哪个电阻呢
可控硅用的bta20  600b
大概是说rc电路的 39欧姆的。我驱动220v  250w压缩机,改用多大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07-02):
引用 网友B:
阻值多少,你按3083 手册上推荐的值。

版主求助啊。我的电路如1楼上部的图,刚才实验驱动压缩机的可控硅在压缩机关闭的瞬间烧掉了,很烫。怎么办呢?是rc电路的39欧电阻太小了吗
原来的电路如图1楼下部的都没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实物图呢?
可控硅烧了还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图呢?
可控硅烧了还是电阻?

都没有烧,很烫 我及时断电了,久了一定会烧。实物图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若频繁的开关时候很烫。是不是rc电路的电阻电容阻值小了呢?手册那排英文小字不就是说大功率时候39欧的电阻要换360的吗?我控制的压缩机怎么计算电阻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B:
可控硅要加散热片,
你负载电流多少 ?选多大的可控硅
电阻选用多少功率的?
电路周围是否铜皮散热?
烫?温度你有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要加散热片,
你负载电流多少 ?选多大的可控硅
电阻选用多少功率的?

控制大概200多瓦的压缩机 电路大概1.2安。可控硅是bta20 600b  rc电阻式39欧1w的水泥,电容是cbb 0.01 630v的。
这只是其中一路,有的路小功率的我贴在pcb上了,这路直插的打算加个换热器的。
我想说现在测试短时间连续工作还可以,但不知道连续工作几天会怎么样。再有若频繁开关发热就烫手了。请问这除了跟负载电流有关系,与rc的电阻电容大小选择有无关系,我用的小不小
moc3083光耦手册电路图有小字注释手册电路下面有小字 *For highly inductive loads (power factor < 0.5), change this value to360 ohms.  大概就是说rc电路的电阻吧。这个多大算大呢?我百度了rc电路电阻电容大小有计算公式,但我不会算,你帮我看看我的负载要多大的

网友B:
烫?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温度多少?

大概60度以上,并且时间短的开关几次,我感觉不对就断电了。估计在一会要烧掉可控硅的。可控硅稍稍有点发黄
若不是短时间开关,而是一直工作,只是稍微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温度多少?

RC吸收电路的原件选择
编辑

电容的选择
C=(2.5-5)×10的负8次方×If
If=0.367Id
Id-直流电流值
如果整流侧采用500A的晶闸管(可控硅)
可以计算C=(2.5-5)×10的负8次方×500=1.25-2.5mF
选用2.5mF,1kv 的电容器
电阻的选择:
R=((2-4) ×535)If=2.14-8.56
选择10欧
PR=(1.5×(pfv×2πfc)的平方×10的负12次方×R)2
Pfv=2u(1.5-2.0)
u=三相电压的有效值
阻容吸收回路在实际应用中,RC的时间常数一般情况下取1~10毫秒。
小功率负载通常取2毫秒左右,R=220欧姆1W,C=0.01微法400~630V。
大功率负载通常取10毫秒,R=10欧姆10W,C=1微法630~1000V。
R的选取:小功率选金属膜或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大功率选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
C的选取:CBB系列相应耐压的无极性电容器。
看保护对象来区分:接触器线圈的阻尼吸收和小于10A电流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小功率范畴;接触器触点和大于10A以上的可控硅的阻尼吸收列入大功率范畴。

网友B:
电机并联压敏 14D471K
另外 可控硅要用800V的
试试电机串一个扼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并联压敏 14D471K
另外 可控硅要用800V的
试试电机串一个扼流线圈

是压缩机,功率200多算大吗?原来就是600的
原来的电路就如1楼下面的,现在我改成上面的了,不用加那么多东西啊,我也不明白什么作用,原来的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帮我看看rc电路的电阻电容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