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2014-05-23):
各位推荐一个0---24V可通过DAC输出调节输出电压的DC-DC模块,电流要在2A以上的。
谢谢

楼主:
有人用过不,推荐下,谢谢。

网友A:
DC-DC有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都有相应的集成控制芯片。线性电源可调我就用过LM317,开关电源我用过UC3844,都挺好用。其实你自己用单片机也可以直接控制。这个控制不难做,芯片也有很多,可以去国半或者英飞凌等公司网站上找,有一大堆。电源效率是关键,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