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 最近在做一个超声波的电路,放大和电源如上,现在的问题是二阶滤波电路的输出一直有杂波,如果加电容滤波,可以滤掉,但会严重影响检测距离.我奇怪的是只要用手接触地线,或用示波器夹住地线就好很多,但还是有.这是怎么回事??样板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的问题?

我不确定,但是反复的核对PCB,没有漏连的.

楼主:
从现象上看,就像那个地方累积出感应电压一样,但这关地线什么事?

网友B:
电源的纹波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纹波过大。

电源的纹波大确实会出现我说的现象,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接触用手接触地线就没事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的纹波大确实会出现我说的现象,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接触用手接触地线就没事了呢?? ...

这很正常,要看纹波的性质。调节率不足造成的纹波不是靠手摸就能改善的,但来自电网耦合的噪声就可以,而电源特别是开关电源设计不良时,这种耦合噪声会比较强烈。特别的,因开关电源本身的设计不当,耦合噪声会影响到电源的调节回路,这时就表现为很大的纹波输出。手摸系统地时,因外部耦合噪声对大地构成回路得到释放,所以品质因而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要看纹波的性质。调节率不足造成的纹波不是靠手摸就能改善的,但来自电网耦合的噪声就可以,而 ...

   是否可以理解为开关耦合噪声(谐波+杂波)造成传输相位差异与幅度差异。后者,手指接地一般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理解为开关耦合噪声(谐波+杂波)造成传输相位差异与幅度差异。后者,手指接地一般有改善! ...

这么说不够恰当。机制是耦合噪声影响到电源的反馈采样回路,于是调节器的动作放大了纹波。

网友D:
杂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很正常,要看纹波的性质。调节率不足造成的纹波不是靠手摸就能改善的,但来自电网耦合的噪声就可以,而 ...

说的很有道理. 我在用电瓶供电或供电电压很低(不斩波)时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印证了你的说法.以前的电路要求没这么高,也就没有注意电网耦合的噪声. 这次长经验了. 那么怎么能减小电网耦合的噪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波是什么样的?

估计示波器看不到,因为连地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示波器看不到,因为连地线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有杂波的?杂波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 我在用电瓶供电或供电电压很低(不斩波)时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印证了你的说法.以前的电路 ...

靠合理的电路设计,PCB的布局走线也有讲究。

网友E:
地平面不完整,不能伴随信号,噪声干扰,还有电源纹波和噪声太大,

网友F:
地线问题!接收放大电路的地线要与系统地线分开,单点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