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 电压频率转换电路仿真

楼主(2014-05-23):
仿真电路连接如下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365

     电压/频率转换即V/F 转换,是将一定的输入电压信号按线性的比例关系转换成频率信号,当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频率也响应变化。实现V/F 转换有很多的集成芯片可以利用,但是我们这里是用通用运放来试一把。
     线面先上图,根据图来分析分析
       1.上图采用LM358 作为时滞比较器(实际使用应该用真的比较器好点,再实际点 应该买专用的VF转换器)。
阈值电压V=正负(R6x输出电压)/(R6+R7).
     特性:内部频率补偿
              直流电压增益高(约100dB)
              单位增益频带宽(约1MHz)
              电源电压范围宽: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 一±15V)
              低功耗电流,适合于电池供电
              低输入偏流
              低输入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宽,包括接地
              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宽,等于电源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摆幅大(0 至Vcc-1.5V)

     2. LM318 做积分器,积分方向如下图箭头所示

         3.U2的同相端输入加有一半的输入电压,那么反相端也应该有一半的输入电压。
这时候,如果Q1截止的话,电流就会如上那样流动。
        4.当Q2 导通的话,如果导通电阻为零,电流方向如下图。因为U2的反相输入端电流为零
,所以,I+I1+I2=0.

购物车  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