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无法保存”?

楼主(2014-05-23):
pd, AC

pdf加书签后,无法保存,见图一

查看文件属性(见图二),不是只读文件;经查,也没有被其他用户打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要么文件加密
要么你的PDF 工具问题,
源文件放上来 大家看看

网友B:
点"文件"→若是保存,另存为是灰的,则是文件己加密.
用这个工具试试.可惜书签白做了,哈哈,以后记得先找茅坑再拉屎.

楼主:
谢谢二位大神!
先试下 T叔的工具,不行的话,再上传原文件。

楼主:
用T叔的工具试过了,没有加密,见附图一:
我用的 pdf reader 是:adobe acrobat X Pro_xp911 和 Foxit Phantom.exe,都有这个问题。

"文件"→保存,另存为,不是灰的,见图二。

原文件已上传,见附件。

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我试过了,可以添加
可以保存
版本
Adobe Acrobat 9 Pro

网友B:
是你的浏览器不支持存盘, 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可行.

网友C:
我用福昕阅读器一样可以保存,版本6.1.3

网友D:
注意软件版本。

网友E:
现在我电脑上Adobe Acrobat 和福昕阅读器都懒得安装了,就安装了一个CAJViewer 7.2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