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SPI不灵了?

楼主(2014-05-23):
目前是把SPI的MISO和MOSI连接到一起,快被搞死了。请问有人这样成功过吗?

网友A:
这样没用过,你是要自发自收?

网友B:
直接连的吗?没加电阻?

网友C:
我不记得有没有用过了。。。

什么问题?具体说一说。

网友D:
哈哈.降低频率试试.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理想状态喜欢上升沿发数,然后回环就收到了.
在非理想情况下,上升沿到来,发数会有一个延迟,然后io延迟,回环后io延迟,这个时候回到spi,进行采样.
如果芯片时钟输出做了一个延迟,导致数据先发,时钟再发.接收端做延迟采样.那就会干掉上面的问题.
你自发自收就没法做高频的上升沿发数下降沿度数,当然spi是不是支持这种我也没实验.

你如果数据错位,就考虑延迟问题,如果你其他问题,上示波器测试.

网友E:
SPI不是双工的,这种搞法,我感觉会出大事。。。
楼主啥设计,要这么奇葩的做法???

网友F:
为什么这样做?要干什么用?

网友G:
STM32的SPI可以支持“BIDIMODE”,不需要把MISO和MOSI接到一起。
MISO和MOSI接一起,从器件发数据时会和MOSI产生冲突。

网友H:
楼主是要实现3线spi吧?
请见8楼。

网友I:
受教了,正准备用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