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图你能看懂吗?看懂是高手,能算是大神,快来挑战一下

楼主(2014-05-23):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电路图看不懂,也不会计算,请助我一臂之力,谁能详细的算出各个器件参数,功能呢? 那大牛了!!!
小弟静候各位大神的佳音!

网友A:
发到电源版面去吧。

网友B:
用分体元件做DC-DC?

网友C:
老式的线性电源,
下面两个三极管是比较电路,现在一般用运放。
上面管子叫调整管,大功率,
输出电压值由D1稳压管决定

只能这么定性分析了。。。

ps:分析错了,确实是开关电源。详见后面50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式的线性电源,
下面两个三极管是比较电路,现在一般用运放。
上面管子叫调整管,大功率,

能看出“下面两个三极管是比较电路”,为何还说这是“老式的线性电源”?比较器能有线性输出?功率管BDX54C线性工作?

网友D:
R8引入适量正反馈,形成施密特触发器,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E:
磁滞控制开关电源。

网友E:
一年多时间,此版面至少出现3个这种电源,特点是一个比一个简单,这个图是省到极点了。节约成本意识真强!

网友D:
电路早已过时,把这堆元件往板子上组装的费用,都能买一颗DC-DC了。
我手头500mA,内置MOS开关,同步继流的DC-DC,我拿货只要2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年多时间,此版面至少出现3个这种电源,特点是一个比一个简单,这个图是省到极点了。节约成本意识真强!
...

大神分析对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滞控制开关电源。

电路输入是24VAC电源,为何半波整流后,还能输出21VDC电压!!半波整流不是0.45*V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早已过时,把这堆元件往板子上组装的费用,都能买一颗DC-DC了。
我手头500mA,内置MOS开关,同步继流的 ...

这个电路输出可以达到2A多,功率50W左右,估计你那芯片达不到要求吧!

加你那个功率管扩流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输入是24VAC电源,为何半波整流后,还能输出21VDC电压!!半波整流不是0.45*Vin?? ...

0.45Vin,那是纯电阻性负载上的平均值。
现在有电容(两支1000uF),所谓0.45Vin不再适用。
不能拿着个公式随便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看出“下面两个三极管是比较电路”,为何还说这是“老式的线性电源”?比较器能有线性输出?功率管BDX5 ...

比较电路,带“器”字吗?
吹毛求疵了吧?!不要带情绪。

“比较(器)电路”的说法错误不是很大,但线性说就是错的离谱了

网友F:
这电路还要计算。。。。。。。
大约能计算个输出电压,还不可能精确。

网友D:
Vout=Vdz+(1+R7/R9)*Vbe
R4值很大, Vbe估计0.6V, 得21.2V
但832B的公差是5%即1V,那Vout在20-22V范围, 精度很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比较电路,带“器”字吗?
吹毛求疵了吧?!不要带情绪。

maychang是大好人,帮初学者耐心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带“情绪”?你想太多了吧

网友H:
新手也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aychang是大好人,帮初学者耐心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带“情绪”?你想太多了吧 ...

希望是我想多了。

网友I:
我能看得懂,但不能证明我是大神

网友C:
确实是线性电源,三十年前的技术,所以我说是“老式”。
晚点我来进一步说明。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希望是我想多了。

明显你想多了。。。。
5L又不是在说你带不带“器”字。。。:L
关键是有正反馈,工作于开关状态,不是线性调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线性电源,三十年前的技术,所以我说是“老式”。
晚点我来进一步说明。
...

1、首帖原图有续流二极管(无标号)和电感L:331uH。此二者可以说是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电路的特征元件。若是线性电源,此二者毫无必要。
2、两支NPN管BC847之间存在正反馈(如6楼蚂蚁所说),构成施密特电路(叫施密特触发器或者施密特比较器也可以)。施密特电路是不可能线性工作的(输出只有两个稳态)。
由上述两个理由,该电路不可能是线性电源,只能开关工作。

网友K:
不懂,求大神仔细讲解。。。

网友L:
还以为并联型线性电源,细看R8是构成正反馈振荡的,大环路是负反馈。

网友L:
R9这么小的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啊?占空比应很大的。充电与放电明显很差很大,从使用电感来看,应K级以下的开关频率。

网友M:
这个电路很实用的!

网友M:
如果要提高输出精度,D1和几个R都要用精密电阻才行。

网友N:
就是一个BURST降压电路。
BDX54为功率开关,D1为输出调压用。
2个BC847组成脉冲振荡器,驱动功率开关。

网友N:
坚决抵制A莫这个烂-货!

兄弟,A莫他把你怎么了?;P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线性电源,三十年前的技术,所以我说是“老式”。
晚点我来进一步说明。
...

30年前的老式电路原型不假,(串联调整)线性电源可就不对了
老chang没错,是那个无标号二极管泄露了天机

不过呢,这点路还是疑点重重
1.号称输出2A,不说线性效率,光R3往最小里说就降压20V功耗40W!
2.据说是半波输入整流,那整机电源效率还不得小于15%啊!
3.R8值之大,斯密特反馈又很难奏效

网友P:
这应该是一个稳压电源,净化21V中的干扰脉冲信号的,平常BDX54C是开通状态,如果21V出现一个,正相脉冲干扰信号,它通过D1、R7进入到BC847B基极,BC847B导通,后面的BC847B进入截止状态,BDX54C瞬间截止,正相脉冲干扰信号过去后,前面的BC847B进入截止状态,从而BDX54C正常工作,电路中因为有电感L和电容C5,21V始终保持稳定状态;

网友Q:
开关电源?

网友R:
分立原件做的开关电源

网友S:
这就是个老式开关电源,早期的的曰本进口录像机里面似乎有它的影子。

网友T:
Mark一下。不明觉厉!

网友U:
dc-dc,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V:
这个电源说是线性稳压的可能性很高。
1)21V的输出,R8(470K),R9(470),正反馈微不足道。
2)C7(0.1uF),应该是没法DC-DC的。

网友V:
R8的作用更像是改善负载调整率,有了R8空载电压与负载电压差会小点。

网友D:
引入千分之一(几十mV)的反馈电压,已经可以令电流产生明显变化, 因为回路中电感的作用, 反馈系数虽小, 但电压的变化是剧烈的, 无疑会工作于开关状态.
0.1uF电容变化几十mV需要的时间极短, 只起抗干扰作用.

网友D:
需要指出的是,原图R6阻值错的离谱,改到1K较为适合

网友V:
你再考虑其它参数:输入电压AC24V/半波,输出21V/2A,电感量等等,不大可能是DC-DC降压电路的,R8初步估算更像是改善负载调整率。
如果能请LZ贴出L端波形一切明了!
希望LZ能做相关测试,有时理论分析不可能完全正确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D:
需要指出的是,原图R6阻值错的离谱,改到1K较为适合

如果是线性稳压,阻值就OK啦!:lol
所以希望LZ不只是仅向大众索取,也希望LZ能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贴出L端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V:
如果是线性稳压,阻值就OK啦!
所以希望LZ不只是仅向大众索取,也希望LZ能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机会贴 ...

可能是1欧吗。

线性电源不需要限流措施吗。

基极33K电阻最大提供近1mA的电流。

右下三极管是什么封装我就不查了。

必定不是大规格的管子。

功耗承受不了。

R6是1R的话。

我说会烧掉右下的三极管。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lol

网友V:
R4 33K ,能提供的基极电流很小,下面那个三件管是不会饱和了,在热损坏前早就线性稳压了。
基本上越来越进一步分析它就更像是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V:
R4 33K ,能提供的基极电流很小,下面那个三件管是不会饱和了,在热损坏前早就线性稳压了。
基本上越来越进 ...

不要说该电路已经有一个带一点点正反馈的比较器,就算是没有它,电感的存在都会引起自激,你在线性稳压IC的输出端串个330uH电感再接退耦电容试试:lol.
不要说串大电感了,很多集成LDO的输出端引线长了,退耦电容放的比较远,都会自激。

网友C:
昨天发生争论,就想用软件仿真一下。
今天白天家事杂,晚上才有空。

用multism v12仿真了一下,结果令我失望:确实振荡起来了,是开关电源。

下面是电路和几个波形:

1、电路,关键器件都忠于原帖子,
替LZ确定了两个二极管的型号,并自作主张加了20欧姆负载。

2、输入端波形,二极管输出的位置:

3、电感前、稳定之后的波形,就是这里显示振荡,证明是开关电源:

4、负载波形,效果一般般:

5、万用表测量电压:

6、仿真文件下载,LZ有福了:

你把L1短路直通(感量为零)则便成线性电源。

网友W:
楼上太给力,图画的挺漂亮的;

多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昨天发生争论,就想用软件仿真一下。
今天白天家事杂,晚上才有空。

赞一个!有徳有力

网友E:
L短路,其他不动,也不补偿,期望的"线性电源",估计仍震荡,至少振铃。

C7串二三十R电阻可解决

网友E:
加个电阻,零点补偿,未必能搞定,beta太大了。

Q3发射极可串1~10K电阻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昨天发生争论,就想用软件仿真一下。
今天白天家事杂,晚上才有空。

效率是多少?

网友Y:
引用 网友D:
电路早已过时,把这堆元件往板子上组装的费用,都能买一颗DC-DC了。
我手头500mA,内置MOS开关,同步继流的 ...

求推荐型号

网友Z:
确实是个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再考虑其它参数:输入电压AC24V/半波,输出21V/2A,电感量等等,不大可能是DC-DC降压电路的,R8初步估算 ...

这个电路是我从一块板上抄下来的,输入,输出和器件参数都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1欧吗。

线性电源不需要限流措施吗。

R6电阻是1欧阻值的,这个电路已经在板上用起来了,我是从版上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发生争论,就想用软件仿真一下。
今天白天家事杂,晚上才有空。

电压为什么会高这么多??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电压为什么会高这么多??

我一直再等你上实际的图,看来你是没实际电路的。
玄德的仿真文件我有下载,我认为仿真是不成功的,电压确实高太多,输出也不稳。

如果所有参数无误,我依然**很大可能是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V:
我一直再等你上实际的图,看来你是没实际电路的。
玄德的仿真文件我有下载,我认为仿真是不成功的,电压 ...

你简直是视(L)、(C5、C6)、(R7、C7)为无物。三个括号的最大相移是270度。
因此,这个负反馈环路是不稳定的,在180度的那个频率上就振起来了。

我曾提出去掉L后会成为线性
而X7提出异议。
我再以C7串电阻(实施零点补偿)应对。

原因:虽然L、C5、C6不是理想器件,相移略小于180度,但由于环路中各三极管本身的延时,最大相移仍可能略超过180度。仅仅只是去掉L仍然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V:
引用 网友D:
你简直是视(L)、(C5、C6)、(R7、C7)为无物。三个括号的最大相移是270度。
因此,这个负反馈环路是不稳定 ...

我们是分析这个实际电路的工作状态。太理论起来这个电路作为DC-DC有很多缺点,你可以稍作修改就能使它完好地工作于DC-DC状态,也可以稍作修改就使它完好地工作于线性稳压状态。
然而这个电路是实际存在的电路,要分析的就是它现在参数的工作状态。
R6只有0.5R,那么这个电压正反馈量是很小很小的,它至多也是线性稳压时的自激!所以我不多做评价,只期待LZ实际测试波形!

网友D:
1,振荡主要不是靠R6
2,只要有L存在,便不可能工作在线性,除了在功率管与电感之间的节点对地接退耦电容以外,随你怎么改,都不行。

电路稳不稳定,要靠分析,而不是仿真

网友V:
引用 网友D:
1,振荡主要不是靠R6
2,只要有L存在,便不可能工作在线性,除了在功率管与电感之间的节点对地接退耦电容以 ...

1当然要改线性就是在那加电容。
2再说要改为DC-DC,需要修改的地方也不少吧?

3所以我也是强调分析和实际的,仿真我测试了以一下,明白那结果不能当真。
以C-DC为前提分析起来,没有谁会这样起振吧?R6也不可能那么小啊,效率、安全、可靠全没了。
我综合分析认为这个电路作为线性电路犯的错还少点,DC-DC电路犯的错还大点。

网友D:
1,不加这个电容,就不可能是线性。而且要改几个地方补偿相位。改动很大。
2,不用改,原电路就一定是DC-DC;
3,楼主电路振荡有两个因素,一是施密特触发器的址滞振荡,二是大环路振荡。估计楼主抄的那个电路也是抄的,最先抄的一个人为了增加电流,把R6改小,发现电流上去了,就生产了。

网友D:
改太多了,我还能把三轮摩托车改成三轮面包车 ;P

网友E:
这个图,弄成开关易,弄成线性电源难(达林顿不变,其他可变),某坛某电源版主,开始信心满满的,弄了一个月放弃了,没有一定的模拟技术基础,没有照葫芦画瓢,很难搞定。

网友AA:
哈哈  比较经典的开关电源电路  我想问你 你这么弄 芯片该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弄成开关易,弄成线性电源难(达林顿不变,其他可变),某坛某电源版主,开始信心满满的,弄了一个 ...

同意!
一个专用电路改成别的电路行不行?
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把功放改成收音机,把门铃改成电子琴,把电蚊拍改成防盗器,等等。

网友V:
引用 网友D:
1,不加这个电容,就不可能是线性。而且要改几个地方补偿相位。改动很大。
2,不用改,原电路就一定是DC-DC ...

原电路不能叫线性稳压,叫DC-DC也是错的,只能叫自激,或者叫DC-AC。
玄德的仿真结果也只能解读为自激/DC-AC,输出24V纹波达到2V。

所以我好奇的是这个电路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DC-AC之说属于强词夺理。对于24V的直流平均输出电压来说,上面有2V的纹波并不能说它就是交流输出了,直流分量占主要成份。概念必须要分清。
我可从来没说过原电路叫线性稳压,DC-DC毫无疑问是直流电压变换器,不管是它激还是自激,连LDO都属于DC-DC范畴。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原电路不能叫线性稳压,叫DC-DC也是错的,只能叫自激,或者叫DC-AC。
玄德的仿真结果也只能解读为自激/DC ...

问题是它的输出也不能算是DC啊!

接你的说法,它的输入也不能算是DC啊! 那它叫什么? AC-AC? 你还真逗

网友H:
菜鸟等结论

网友AB:
是降压电路。ac110半波降到低压,是非常经济实用的电路。

网友AC(2014-08-26):
参见调压器的简单原理图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