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4-05-23):
dsp硬件仿真无法连接,connect不上,实验室的电脑可以,我的电脑系统不支持,就下了一个虚拟机装了一个xp,硬件connect时老是显示如下。因为到时候得用自己的电脑演示。。(图片在附件中)

网友A:
断电、重连,或者重启。

网友B:
首先   系统一般会影响CCS的启动  但是不会影响仿真器的连接
仿真器你要看看能支持的CCS版本   两个电脑是同一个版本吗
最重要的是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连,或者重启。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过,不行。卸载,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系统一般会影响CCS的启动  但是不会影响仿真器的连接
仿真器你要看看能支持的CCS版本   两个电脑是 ...

恩,我在安装时确实遇到了问题,找不到一个配置文件,但是后来解决了。我卸载重新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在安装时确实遇到了问题,找不到一个配置文件,但是后来解决了。我卸载重新试试。 ...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