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修改uboot环境变量,pf0100np怎么配置成f0

楼主(2014-05-23):
正准备调板,我想请教一下sabresd的uboot默认视频输出是lvds0?我的设计中将lvds0转成hdmi了,所以我想设置lvds1或者hdmi为视频输出,看过相关文件,是说直接修改uboot环境就ok了,可是如果我lvds0不显的话,我就看不到我的操作命令,我想请问在源代码里面如何修改才能改为多显,或者说已经配置成3显了,只需接上显示器就行。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电源芯片选的是pf0100np,uboot里面会自动配置电压吗?因为我看公版上是pf0100np。谢谢!

网友A: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i.mx6q-sdp这块板子么?如果是的话,你想要设置lvds1或者hdmi为视频输出,你修改一些uboot就好了,具体修改方法为:
### For LVDS1 connection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in1'
### HDMI
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以上是从NFS启动的,具体的在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下载次数: 30) 中有详细介绍,你可以查看一下,在Chapter 9 Running the Image on the Target。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的BSP?

我参考的是i.mx6q-sdp的板子,我的设计也和sdp差不多,您所说的方法是在哪个目录下运行这条命令吗?我尝试在很多目录下运行这条命令,总是报无setenv这个命令。另外我想从sd卡启动。还有今天我调电压,我想将pf0100np的电压改为3.3v,使用以下程序可是总是输出对应的Low Output Voltage Range,感觉是就是SW4[6]那位没写进去一样。谢谢!
/*increase SW4 from 1.8 to 3.3V*/
                if (i2c_read(0x8, 0x4a, 1, &value, 1)) {
                        printf("Read SW4 error!\n");
                        return -1;
                }
                value &= ~0xff;
                value |= 0x72;
                if (i2c_write(0x8, 0x4a, 1, &value, 1)) {
                        printf("Set SW4 error!\n");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等待。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i.mx6q-sdp这块板子么?如果是的话,你想要设置lvds1或者hdmi为视频输出,你修改 ...

我使用的这个版本L3.0.35_1.1.0_121218_source,请问您所说的修改uboot是在某目录下运行命令还是修改某文件的代码,能否详细告诉我,初入arm不懂的太多了。大哥,还有您回复里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小弟实在是很疑惑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这个版本L3.0.35_1.1.0_121218_source,请问您所说的修改uboot是在某目录下运行命令还是修改某文 ...

你好,很抱歉才回复,前几天不在公司。前面给你回复中的表情是由于代码中:与网页源码有冲突导致,不过在我给你发的文档中具体的命令都是有的,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B:
另外有个问题是,你是参考i.mx6q-sdp板子设计的,linux BSP建议你使用最新的BSP L3.0.35_4.1.0_ER_SOURCE_BSP,下载链接为:https://www.freescale.com/security/login?TARGET=https%3A%2F%2Fwww.freescale.com%2Fwebapp%2Fsecure%2Flogin.SAMLSecuredController.sp%3Faction%3DforwardToDestin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个问题是,你是参考i.mx6q-sdp板子设计的,linux BSP建议你使用最新的BSP L3.0.35_4.1.0_ER_SOURCE_B ...

您好,这个版本的source我也下载了,我想请教该怎么调试呢,我将uboot.bin,uimage和rootfs都按照命令拷贝到sd卡中,然后开机,电都正常了,但是没有显示,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版本的source我也下载了,我想请教该怎么调试呢,我将uboot.bin,uimage和rootfs都按照命令拷 ...

请问你u-boot起来以后,uboot参数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版本的source我也下载了,我想请教该怎么调试呢,我将uboot.bin,uimage和rootfs都按照命令拷 ...

楼主你好,在你u-boot起来以后,你print一下,把u-boot中的参数设置发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你u-boot起来以后,你print一下,把u-boot中的参数设置发给我一下。 ...

你好,请看附件

uboot print.z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看附件

你好,这里你的u-boot和kernel是起来了,但是文件系统没有起来。这里你先不要实现多显了,先把一个显示的调试通了,再多显。你把你uboot中的参数发给我一下,我需要看一下你参数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里你的u-boot和kernel是起来了,但是文件系统没有起来。这里你先不要实现多显了,先把一个显示的 ...

你好,那个文档里面没有uboot参数吗?我现在能进系统了,进入了linux的文字界面,但是hdmi没有显示,请问是uboot环境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我是按附件设置sd3启动。

新建文本文档 (3).z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个文档里面没有uboot参数吗?我现在能进系统了,进入了linux的文字界面,但是hdmi没有显示,请问 ...

你uboot环境中只要设置HDMI就好了,LVDS你都不用了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了的,你改一下试试看。只用HDMI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uboot环境中只要设置HDMI就好了,LVDS你都不用了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了的,你改一下试试看。只用HDMI显示 ...

你好,我发现有可能是我的ddc的问题,因为我的pf0100np一直在读i2c,导致我的hdmi的i2c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发现有可能是我的ddc的问题,因为我的pf0100np一直在读i2c,导致我的hdmi的i2c不对。 ...

这里有可能是你的pin脚没有设置对,你把你的board.c文件发给我看一下,还有你板子上HDMI接口的原理图,我看一下你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可能是你的pin脚没有设置对,你把你的board.c文件发给我看一下,还有你板子上HDMI接口的原理图,我 ...

只有这里用了level shift,其他地方与sdp一样,还有就是ddc有数据,但是输出的是默认分辨率。我下载的安卓13.4.1版本,总是出现Freeing init memory: 220K然后直接死机,有时候能进系统但也是马上死机,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跑mfg自带的linux,没有显示?

网友B:
楼主你好,再把你的board.c文件发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再把你的board.c文件发给我一下。

我用的公版的bsp,没用自己编译的。所以board.c也是公版的。更迫切想知道进系统停止Freeing init memory: 220K这里不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公版的bsp,没用自己编译的。所以board.c也是公版的。更迫切想知道进系统停止Freeing init memory: ...

楼主你好,系统停在Freeing init memory: 220K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不能一下就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你这里是自己desgin的板子,BSP完全使用公版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其中某个引脚定义不同的话也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建议你自己porting一下你design板子的BSP,然后在你的板子上运行。你自己design的板子,直接使用公版的BSP出现错误是正常的,除非你的板子和公版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系统停在Freeing init memory: 220K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不能一下就定位到哪里的问题。你这里是 ...

哦,这样啊,我以为应该只是某些功能无法实现而已。看来这下子麻烦好像大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以为应该只是某些功能无法实现而已。看来这下子麻烦好像大了很多。 ...

portting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18)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zip (1.55 MB, 下载次数: 46) ,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ting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会对你有帮助。

嗯,看过了,没有具体说明怎么改,我对软件方面也不是很懂,所以说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看过了,没有具体说明怎么改,我对软件方面也不是很懂,所以说很麻烦。 ...

有啊,文档中就是需要porting的内容啊。不过确实过程会有些痛苦和麻烦,自己做板子没有办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文档中就是需要porting的内容啊。不过确实过程会有些痛苦和麻烦,自己做板子没有办法避免的。 ...

可能高手看看就能知道怎么改吧,我看起来很吃力,像添加另外几个uart,就很吃力,还是网上直接说改那5个文件哪个地方方便些!我以前压根没想过要进入软件这一领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高手看看就能知道怎么改吧,我看起来很吃力,像添加另外几个uart,就很吃力,还是网上直接说改那5个 ...

要慢慢的来啊,等你理清思路就好了。也不能着急,学习是靠积累的:)。

网友B:
另外,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你先不要porting你的板子,你手上不是也有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嘛,你先查看一下开发板的BSP的结构和i.mx6的相关内容,大体有个了解。这样你porting起来就会相对容易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慢慢的来啊,等你理清思路就好了。也不能着急,学习是靠积累的。

嗯嗯,谢谢你啊,能帮我看看我的ubuntu系统hdmi为什么没有显示吗?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新建 文本文档 (3).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你先不要porting你的板子,你手上不是也有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嘛,你先查看一下开发 ...

手上没有公版啊,以前借来测了一下,还过去好久了,现在支持公司也没有公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你啊,能帮我看看我的ubuntu系统hdmi为什么没有显示吗?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

谢谢啊,都快一个月了,还没点亮,老板都急了,再点不亮我就难过了。

网友B:
你好,你bootargs_mmc设置红色标出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你这里设置的是双显,而且双显这样设置也不能都显示的,建议你去掉试一下。
HDMI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mxc_sdc_fb mxc_sdc_fb.0: register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hdmi mxc_hdmi: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bootargs_mmc设置红色标出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 ...

我试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bootargs_mmc设置红色标出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 ...

hello,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bootargs_mmc设置红色标出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 ...

我用官方的MX6Q_SabreSD_DDR3_register_programming_aid_v1.5.inc跑起来没有问题(400hz以下会出刚才的地址错误) 如果我用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生成的MX6QD_SabreSD_DDR3_528MHz_64bit.inc会一直包地址错误,请问我的内存是不是过不了?

网友C(2014-07-09):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i.mx6q-sdp这块板子么?如果是的话,你想要设置lvds1或者hdmi为视频输出,你修改 ...

你好,我使用的是 imx6q-sdb 的公板,现在默认输出是LVDS1,现在我想将LVDS0作为输出,请问该怎么设置Uboot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