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大神推荐wifi芯片或者模块

楼主(2014-05-23):
最近想了解一下低功耗的wifi芯片或者模块,模块本身可以做AP,因为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求大神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自己学着做呢,还是需求技术支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着做呢,还是需求技术支持呢

自己学的

网友B:
可以看看上海庆科或上海汉枫的模块;
TI好像有芯片,你也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上海庆科或上海汉枫的模块;
TI好像有芯片,你也可以自己做

好的!谢谢!

网友C:
RT5350   1t1r   2.4G   150M 无线路由器IC
MT7620N 2T2R 2.4G 300M  100 无线路由IC
MT7620A 2T2R 2.4G 300M  100 无线路由IC
   都可以做无线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