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编译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23):
Compiling C: camera.c
avr-gcc -c -mmcu=atmega162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camera.lst  -std=gnu99 -Wundef -MMD -MP -MF .dep/camera.o.d camera.c -o camera.o
In file included from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inttypes.h:37,
                 from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avr/sfr_defs.h:126,
                 from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avr/io.h:87,
                 from ./config.h:12,
                 from camera.c:22: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stdint.h:121: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typedef'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stdint.h:159: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int_least8_t'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stdint.h:213: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int_fast8_t'
In file included from ./config.h:19,
                 from camera.c:22:
d:/winavr 2007/bin/../avr/include/avr/pgmspace.h:214: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prog_int8_t'

楼主: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int_fast8_t'
就是这个 弄了好久不 行啊

网友A:
具体的报错的程序代码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报错的程序代码发出来

代码太长了贴不出来 。
我看了网上的帖子,有几大原因
1  中英文混淆,少: 少 ) (检查后不是这个原因)
2  C 与 C++  文件不能一起编译   (并不是很清楚)
3  寄出去设置有出错     (也检查了没变化)

楼主:
我看了网上的帖子,有几大原因
1  中英文混淆,少: 少 ) (检查后不是这个原因)
2  C 与 C++  文件不能一起编译   (并不是很清楚)
3  寄出去设置有出错     (也检查了没变化)

楼主:
atmega162 单片机
programmers Notepad 编译

楼主:
原因找到了。头文件最前面多加了个 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