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弄歪了,用什么工具修正呢?

楼主(2014-05-23):
以前看到别人用过这种工具,但是叫不出名来。图片如下: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先找个比较平的硬板子放在芯片下面。用缝衣服的针或类似的细尖头的工具(镊子),一只手按着芯片,一只手拿工具拨引脚。

网友B:
用针,没有缝衣针,别针也行。

网友C:
放在玻璃上,用美工刀片去修理,应该效果比较好……

网友D:
最好的办法是裁纸刀

网友E:
放一个平硬的平面上,楼上的玻璃是个好选择,空PCB板也不错,然后,刀片拨正.

网友F:
精细活,我曾经弄点一个引脚,还好是电源,勉强能飞线

网友G(2016-06-16):
曾经弄断过dsp的引脚,然后这个dsp就废了

网友H:
关键是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