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最近拿出实验室的示波器用用,发现连上自校准信号,按下自动设置按钮后,只看到一条粗粗的毛刺波形,如下图: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示波器坏了,请各位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本人是完完全全的小白,是那种电子元件都分不清楚的小白,除了顶帮顶楼主,顺便咨询一下,0基础的初学着要不要自己买一台示波仪,如果有需要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或相关的学习资料?

网友B:
地线没夹好吧,校准信号一般都是1V量级的,不会这么小。另外1楼的,不用示波器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想买,普源精电100M的双踪示波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是完完全全的小白,是那种电子元件都分不清楚的小白,除了顶帮顶楼主,顺便咨询一下,0基础的初学着要 ...

首先对你的热心表示感谢,我也是小白,不顾3#专家的意见很有建设性: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没夹好吧,校准信号一般都是1V量级的,不会这么小。另外1楼的,不用示波器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想买 ...

地线没夹好是指哪个黑夹子没夹好吗?哪个已经重新夹了很多次了,都不管用。。。

网友A:
是不是右下角的那个小夹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线没夹好是指哪个黑夹子没夹好吗?哪个已经重新夹了很多次了,都不管用。。。 ...

拿万用表测一下,夹子的线跟示波器输入端的地(电缆外壳)之间连接好了没有,经常见到有的人,夹子线都是断的,还在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地线没接好的,可能是线出问题了,图中波形是明显的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