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硬件仿真调试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
我用FET硬件仿真调试程序,在单步执行一条if语句时,执行不下去,出现以下提示.
Fri May 23 14:45:34 2014: Failed to set hardware breakpoint.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are already in use.

Fri May 23 14:45:34 2014: Virtual breakpoints can be enabled in Options dialog under Debugger->FET Debugger->Breakpoints

Fri May 23 14:45:34 2014: Performance warning: Lack of breakpoints forces single-stepping.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看了说明书,看不明白,急求怎么解决?!!

网友A(2014-05-23):
看样子是因为设置的硬件断点偏多了,可以先把所有断点清除,然后重新设置断点,如果要多处断点,我的处理方法是一个一个打,停到某处后再去掉当前断点并按顺序设置下一步的断点。我觉得每次一个断点其实对于随机事件不多的一般应用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因为设置的硬件断点偏多了,可以先把所有断点清除,然后重新设置断点,如果要多处断点,我的处理方 ...

楼上说的是,先把所有断点都清除掉的,

网友C(2014-08-04):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郁闷啊

网友D:
设置的断点过多,2xx系列以下的单片机,只能设置一个断点,4xx,5xx可以设置3个以上断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设置的断点过多,2xx系列以下的单片机,只能设置一个断点,4xx,5xx可以设置3个以上断点的。 ...

我都没设置断点, 就一个十几行的小程序,芯片是F415    G2553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没设置断点, 就一个十几行的小程序,芯片是F415    G2553也有这个问题
...

你的设置是什么呢?我的是这样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断点

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