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为何老是烧掉?

楼主(2014-05-23):
图中10V的电源电压有可能达到15V,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NMOS管老是烧掉,用一段时间久烧掉了。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看起来就是这么设计的,Q9导通时,大电流烧毁。

网友B:
电路不完整,你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否则就如楼上所说,直接导通了当然就烧了

楼主:
我试了两种情况,
1,我在Q9的2和地之间接了个限流电阻1.3K,就不工作了。
2,在Q9的3和L11之间接了个限流电阻,也不工作了。
我如果把R81换成510欧,是不是,漏极电流就降了呢?

网友:
第 1 . L11电感太小,只有1.2uH,di/dt太大,MOS导通的时间稍微一长,电流迅速增大
第 2 . 那个C93在这里也逊色(跟接个二极管相比).

楼主:
C93换成多少合适呢?

网友C:
有可能电感饱和

网友D:
R81串联个电容就不会烧Q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电感饱和

请问,电感饱和怎么个意思呢?

网友B:
没看懂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哪位大侠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81串联个电容就不会烧Q9了。

R81串联个电容,也是为了给栅极分压,是栅极输入电压降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个电路是干嘛的。。。。哪位大侠解释下

D10的负极接上电压信号,大概是5V,是个频率信号,控制Q9的开关,使Q9的漏极输出一个高电压的频率信号。

网友B:
Q9和L11之间的限流电阻搞小一些,100Ω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R81串联个电容,也是为了给栅极分压,是栅极输入电压降低吗?

主要不是为了给栅极分压,而是降低直流或低频PWM信号导致Q9过载的风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D10的负极接上电压信号,大概是5V,是个频率信号,控制Q9的开关,使Q9的漏极输出一个高电压的频率信号。 ...

你为啥子要把输出放到漏极呢?放到源级不可以啊??
将输出放到源级,然后加上相应的限流及负载电阻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感饱和怎么个意思呢?

电感工作时,必须满足伏秒积守恒。不然,积累了直流分量,就会饱和。另外,就是电感中的电流太大,也会饱和。

网友F:
你这什么电路?难道是RF放大?

网友B:
建议楼主把电路贴完整

网友G:
你这个频率是几M啊?!

网友H:
我在Q9的2和地之间接了个限流电阻1.3K

哦,天嗱。
10V变15V,LZ好好消化一下升压电路和它的注意事项。

网友I:
不弄个完整的电路叫人怎么分析

网友J:
这个是无线电发射放大电路吧?电路有错误的

网友K:
电感这么小,MOS管导通的时间足够长的话,马上就挂了;
至于你串电阻不工作,不知道你的G信号输入多大;
我想想MOS应该是导通了,只不过结果不是你想要的;

至少介绍下这电路干么的;

网友L:
楼主这是一个CUK变换器电路吧!对开关电源我不太熟悉,你在电感和他右侧节点间加个限流电阻的话,你那样感抗也太小了。建议上MH的试试.....

网友M:
不知道LZ的电路是不是用在 DC-DC 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什么电路?难道是RF放大?

本来是一个射频发射电路,自己搞了个提高发射电压的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频率是几M啊?!

13.5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