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ADC采集端电压为2.6V,单片机供电为3.3V,为什么采到的ADC值为4095

楼主(2014-05-23):
单片机ADC采集端电压为2.6V,单片机供电为3.3V,为什么采到的ADC值为4095

网友A:
需要看看你的电压基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看你的电压基准是多少。

用的STM8L151K4就一个供电电压,就是3.3V,

楼主:
眼拙啊,当时看手册的时候,只看到了ADC1_IN1没有看到下边那一行的9,所以我用的是ADC_IN19而配置的是ADC1_IN1;纯属眼拙,谢谢,

网友B:
就这个电压不对,还是全部的电压都不对???
换成不同的电压,看看数据是多少。。。

网友C:
看看你Vref,和程序的ADC转换关系,,同时注意电路的信号干扰,4095有可能是ADC根本没有工作

网友D:
程序通道切换错了吧

网友E:
你的ADC采样的位数是10位的吗,采样的值还要经过换算公式才能得到模拟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