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烧写异常

楼主(2014-05-23):
TI 28035在烧写程序过程中,能正常连接,但进行到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时卡死,进度条不动。线路结构无异常,从另外一块正常板原样移植,版图总JTAG口到DSP芯片距离较远,约4cm。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仿真器问题  可能是稳定性不好

网友B:
检查下硬件连接的把,有一点连接办好的,肯定会出现这杨的问题的

网友C(2014-07-12):
更新烧写插件,更新ccs,检查下电源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