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16用XDS100V2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4-05-23):
我用XDS100V2向TMS320F28016中下载程序时,在CCS4.2中可以连接仿真器,但下载程序时总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Cannot write to target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C28xx: Flash Programmer: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3f7d73 on Page 0 of Length 0x16
Cannot write to target
我明明已经连上了,这是被锁了吗?求各路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你试着在CCS下面烧写一个TI 关于28035 flash的例程,在controlSUITE中有的下载,如果controlCARD能够正常下载,那就没问题,如果还是现实locked,那么证明那个controlCARD是被锁住的,或是之前烧写时出现掉线锁死。这种情况下只能换controlCAR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在CCS下面烧写一个TI 关于28035 flash的例程,在controlSUITE中有的下载,如果controlCARD能够正常下 ...

好的,多谢,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