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4-05-23):
PIC单片机点亮一个LED灯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
我把PORTC全部设为高电平,可是用万用表一量,电压只有0.12V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方向寄存器设了吗?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配置字没设置,谢谢回答。

网友B:
从51转移到PIC阵营,还是需要适应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