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补偿网络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3):
这属于第二类误差放大器,R12和C10决定了补偿零点,而R12和C11决定了极点的频率。
以上两个频率之间为相位补偿最佳区间,穿越频率应落于此。
穿越频率一般选择为开关频率的1/5到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第二类误差放大器,R12和C10决定了补偿零点,而R12和C11决定了极点的频率。
以上两个频率之间为相位 ...

3Q、介意上传这份资料给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介意上传这份资料给我么?

环路补偿很容易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04
http://ti.**/upload/ti/2013/07/16/1373941131-848906.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第二类误差放大器,R12和C10决定了补偿零点,而R12和C11决定了极点的频率。
以上两个频率之间为相位 ...

应该C11小于C10才对,否则两个频率的关系就颠倒了。
其实按楼主的元件取值,则主要是C1起作用——因为其容抗在任何情况下都小于R12与C10串联的阻抗。——近似为积分调节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C11小于C10才对,否则两个频率的关系就颠倒了。
其实按楼主的元件取值,则主要是C1起作用——因为其 ...

说的对,C11和C10取值应该对换,否则C10和R12没有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补偿很容易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04
http://ti.**/upload/ti/2013/07/16/1 ...

万分感谢

网友C:
图中不知是哪位添的参数,很差。
还有,这个反馈环并不能像2楼说的只是个二型反馈调节。

楼主(2014-07-19):
引用 网友C:
图中不知是哪位添的参数,很差。
还有,这个反馈环并不能像2楼说的只是个二型反馈调节。 ...

那应该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