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的Link Error:L1822:Symbol_FMUL等错误

楼主(2014-05-23):
怎么处理呢 什么原因。
新弄了个函数用到float了 可能与那个有关系

我新建了个工程 选择了浮点  后自动生成ansitfs。lib  现在可以运行了。
但当时候我选择浮点时候选择的是第一个32的,下面的64的是什么意思呢

warning:c5919: conversion of floating to unsigned integral  怎么办呢?

不是说最好用double 代替float吗?省的出问题。我替换了之后 更不对了。怎么办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片子,HCS12, HCS08 还是别的什么片子, CW 是什么版本?
把你用到float的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刚才在我这里用CW 5.1 for hcs12试了试楼主的问题,楼主在新生成工程的时候没有选择对float的支持。
这样,cw创建的工程中包含的算法库里边没有浮点预算的算法,所以出现楼主的问题。
解决办法,用CW新生成一个支持浮点预算的空工程,在新工程向导的第五步会让你选择支持浮点的类型。
把新生成工程的编译选项和楼主现在工程的编译选项比较一下,加上对浮点的支持的编译选项(主要是去掉你当前工程中的编译选项-D__NO_FLOAT__)。
比较新生成工程中的库文件和你当前的库文件,替换掉你当前的ansibi.lib (点击右键删除后在添加新的库文件,库文件在CW安装目录\\lib\HC12c\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在我这里用CW 5.1 for hcs12试了试楼主的问题,楼主在新生成工程的时候没有选择对float的支持。
这样, ...

我新建了个工程 选择了浮点  后自动生成ansitfs。lib  现在可以运行了。
但当时候我选择浮点时候选择的是第一个32的,下面的64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建了个工程 选择了浮点  后自动生成ansitfs。lib  现在可以运行了。
但当时候我选择浮点时候选择的是 ...

度娘搜一下IEEE64 浮点,你会找到好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