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C语言取数据

楼主(2014-05-23):
我用的是PIC16F877A,数据存在通用寄存器20H到7FH的地址,现在要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我想用C语言顺序取出,存入数组?如何编写呢?
匿名
//其中的in.txt就是你要读取数据的文件,当然把它和程序放在同一目录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data;
FILE *fp=fopen("in.txt","r");
if(!fp)
{
printf("can't open file\n");
return -1;
}
while(!feof(fp))
{
fscanf(fp,"%d",&data);
printf("%4d",data);
}
printf("\n");
fclose(fp);
return 0;
}

猴岛ID  饭叔为你解答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的in.txt就是你要读取数据的文件,当然把它和程序放在同一目录
----------------------------------- ...

能不能带点注释,完全看不懂啊

楼主:
我是这样写的,但是它说p未定义,好像应该有很多错误

网友B:
        uchar  DataBuf[96];
        char *pt = (char *)0x20;
        char i;
        for(i=0; i<= (0x7f-0x20); i++)
        {
                DataBuf[i] = *pt++;
        }
这样应该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吧,不过楼主为什么说这些数据在通用寄存器里呢?

网友C:
5#正解,用指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