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源芯片输出不对

楼主(2014-05-23):
原理图                                                                     布线图                                                                    测试波形
用万用表测得1.5电源输出为1.56V左右跳动,跳动范围大概0.1V;3.3V输出为3.21V左右跳动。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有一个向下的三角波。(示波器不清晰,请允许我用手画)

网友A:
楼主啊,首先 你的板子布局肯定是不对的
为了个PG 信号上拉,导致电感打过孔  这是不应该的

你还是先研究下手册中的布局图 按这个来弄。

目前的情况 你先这样是 断开后端的输出负载
空载测试 电压 波形
然后外挂 电阻做负载,电阻慢慢减小,看输出电流 同时监控波形

网友A:
另外,你输入5V 那来的,
输出电流能力多少?
5V的波形有看不?

网友A:
再者 贴个你的实物照片来看看,
也许你器件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首先 你的板子布局肯定是不对的
为了个PG 信号上拉,导致电感打过孔  这是不应该的

输出电源不可以打过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源不可以打过孔吗?

他没说不可以打过孔;
关键信号还是不要打吧;

网友B:
这几个器件,转个90度多好啊;
线可以近很多,这几根线是关键信号;

PCB:芯片管脚连在一起的线,最好不要这样直接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器件,转个90度多好啊;
线可以近很多,这几根线是关键信号;

芯片管脚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怎么样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管脚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怎么样走

不要在芯片上直接连在一起,把引脚线拉出来,再连在一起

网友C:
有点纹波波动可以理解,但是搂主这个有些不正常了。布局再修改修改吧,为使输出稳定输入必须稳定这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纹波波动可以理解,但是搂主这个有些不正常了。布局再修改修改吧,为使输出稳定输入必须稳定这是硬道理 ...

请大神说说我的布局到底哪里有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神说说我的布局到底哪里有错啊!

可参考文档的布局,关键信号线尽量短且尽量不走弯路,

网友A:
你先研究下规格书上的布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