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7 驱动1602显示,512 ram够用吗

楼主(2014-05-23):
LCD 比较简单,有几个时间段计数的切换显示,不知道够用不?

楼主:
本人新手,另外请教下是1602代码好写  还是段式LCD代码好写? 大家 有没有简单例子说明一下的?

楼主:
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RAM肯定够用。

网友B:
LCD1602占用不了几个RAM,

网友C:
具体还是你看做的字模和图模有多大

网友D:
够不够用,除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外,其它没人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还是你看做的字模和图模有多大

不大 就是显示几个字 显示数据。但切换 估计要10次左右,就是按一次显示几个字 几个数字,再按 再显示,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不够用,除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外,其它没人知道。

我要知道,我还来问什么,就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弄,怕方案有问题,到时候再改就费时间了  先问问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知道,我还来问什么,就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弄,怕方案有问题,到时候再改就费时间了  先问问是否可行 ...

这个和新手、老手毫无关联,再高的手,也无法抓取你脑袋里面对这个设计的具体用法。

而够不够用,和你的具体用法密切相关,可能够用,但也完全可能不够用。

网友D:
所以只能是:除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外,其它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