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how Camera Video on I.MX6Q-SDP Display(已解决)

楼主(2014-05-23):
   SD卡启动开发板
   然后root进入
   再然后,通过命令:gst­launch  mfw_v4lsrc ! mfw_v4lsink   要显示摄像头视频
   串口终端提示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 2:
freescale login: root
login[3278]: root login on 'ttymxc0'

BusyBox v1.20.2 ()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root@freescale ~$ 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0/blank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camera ov5642 is not found
       ####为何提示没有找到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
root@freescale ~$ lsmod
Module                  Size  Used by
mxc_v4l2_capture       21621  0
ipu_csi_enc             2937  1 mxc_v4l2_capture
ipu_fg_overlay_sdc      4868  1 mxc_v4l2_capture
ipu_still               1703  1 mxc_v4l2_capture
ipu_bg_overlay_sdc      3925  1 mxc_v4l2_capture
ipu_prp_enc             4685  1 mxc_v4l2_capture
ov5642_camera          74102  0
camera_sensor_clock      765  1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modprobe ov5642_camera  ### 刚刚提示没有找到,为何现在又不再提示了
root@freescale ~$ lsmod
Module                  Size  Used by
mxc_v4l2_capture       21621  0
ipu_csi_enc             2937  1 mxc_v4l2_capture
ipu_fg_overlay_sdc      4868  1 mxc_v4l2_capture
ipu_still               1703  1 mxc_v4l2_capture
ipu_bg_overlay_sdc      3925  1 mxc_v4l2_capture
ipu_prp_enc             4685  1 mxc_v4l2_capture
ov5642_camera          74102  0
camera_sensor_clock      765  1 ov5642_camera
root@freescale ~$
root@freescale ~$ gst-launch  mfw_v4lsrc ! mfw_v4lsink
MFW_GST_V4LSRC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40.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MFW_GST_V4LSINK_PLUGIN 3.0.7 build on Aug 16 2013 20:15:34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Total rendered:0
Freeing pipeline ...
[--->FINALIZE v4l_sink
root@freescale ~$

#########  顺便说一下,贴出来的LOG信息,怎么会被删除掉呢?这已是第3次贴出LOG信息了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编译好的关于视频编解码的imag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编译好的关于视频编解码的image吗?

板子上跑的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  参考软件,烧在SD卡上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跑的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  参考软件,烧在SD卡上跑。

请问你是参考哪个文档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跑的是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  参考软件,烧在SD卡上跑。

这里不建议你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你要使用你编译好的codec的image。

网友B:
你好,如果你已经新建帖子的话,麻烦把这个结贴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你已经新建帖子的话,麻烦把这个结贴了。谢谢哈~~

还未开新帖呢,麻烦你帮我看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未开新帖呢,麻烦你帮我看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你使用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是不可以的,这里你要使用你编译好的codec的image。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编译成功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 ...

问题,依然存在呢

网友D(2014-09-01):
仅凭个人经验哈:1. ov5642_camera 这个module是依赖于mxc_v4l2_capture的,在执行modprobe mxc_v4l2_capture这一命令时,它会默认的将它所依赖的module一起加载进去。2.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这个应该是你没有正确指定你所使用的camera,建议查阅下相关资料。 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个人和团体,仅供参考。

网友E(2016-05-30):
楼主,遇到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F(2017-02-16):
不知道到底解决了没有,帖子是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