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DO的最小负载电流

楼主(2014-05-23):
  最近要用到固定输出的LDO,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地方一直不怎么懂就是关于LDO的最小负载电流输出,我看ADI说他的产品都没有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关于Ti的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说明,在一些LDO的datesheet上也没有看到有关最小负载电流的参数,不知道是说它也对最小负载电流没有要求还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没要求,LDO和开关电源不同,问题不大

网友B:
固定输出的LDO不需要,本身已含。adj的才需要。

网友C:
大多数的LDO都不需要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D:
LDO是线性串联稳压,一般不需要。
一般的开关型DCDC也不需要。

网友E:
7805是普通三端,没有最小负载要求
LM317是普通可调三端,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5mA)
LT1086是Quasi-LDO,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10mA)
LT1581是LDO,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10mA)
LT1185是LDO,,没有最负载小负载要求

因此,是否有最小电流要求,要具体情况具体看,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这个取决于设计水平,及使用场合
早期的LDO,需要借助输出电容ESR实现稳定,一般输出电流约小,电路越不稳定,所以在不牺牲性能和稳定性的前提下,折中考虑的结果是限定最小工作电流。

后来,出现了无需输出电容就能稳定工作的LDO,和无条件稳定的LDO,此时稳定问题解决了,最小输出电流自然就无需限制了,于是就有了输出0mA--XX A的LDO.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决于设计水平,及使用场合
早期的LDO,需要借助输出电容ESR实现稳定,一般输出电流约小,电路越不稳 ...

“无需输出电容就能稳定工作的LDO”?
给个例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DO是线性串联稳压,一般不需要。
一般的开关型DCDC也不需要。

DCDC一般都是需要的!你举个DCDC芯片的例子?哪个DCDC不需要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需输出电容就能稳定工作的LDO”?
给个例子。

要论文还是已上市产品?上市产品有:TPS736XX系列,TLV系列。这都是10几年前的技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取决于设计水平,及使用场合
早期的LDO,需要借助输出电容ESR实现稳定,一般输出电流约小,电路越不稳 ...

赞!
赞同!
大家自己动手设计线性稳压器,不限于应用设计,才能知道这些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CDC一般都是需要的!你举个DCDC芯片的例子?哪个DCDC不需要输出滤波电容? ...

你看错或理解错了吧?
我回复的是LZ说的最小负载的问题,不是说滤波电容的问题,作为做硬件出身的,我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错或理解错了吧?
我回复的是LZ说的最小负载的问题,不是说滤波电容的问题,作为做硬件出身的,我不 ...

哦。。。sorry

网友H:
可调稳压器,如LM317,338等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
技术手册中没这个参数的,肯定没这个要求了;

ADI和TI相比,TI的产品线更广,你看到有些产品有最小负载电流的参数也不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