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程序if部分不执行也不可以设置断点

楼主(2014-05-23):
//---------------------------------------------------------------对码按键
                                                              if((P_KEY_B==0)&&(KEYB_OK==0))
                                                                {
                                                                                                    if(++R_KeyTimeB>100)
                                                                                                    {
                                                                                                    R_KeyTimeB=0;
                                                                                                    KEYB_OK  =     1;
                                                                                                    }

                                                                }
                                                           else
                                                                {
                                                                                                    R_KeyTimeB=0;
                                                                                        } 4个按键,每个按键的if部分不执行也不可以设置断点,大侠有空的给我看看 ,我程序上附件

网友A:
局部代码不执行也不可以设置断点
通常有两个可能:
1. 编译器认为 if 条件不成立, 所以这段代码被优化掉了.
2. 使用了优化. 优化后打乱了代码的次序, 源代码和执行二进制码没有了直接对应关系, 也可能某些行设置不了端点.

网友B:
++R_KeyTimeB
这个加个括号看下

楼主:
那我改怎么办,调好的模块,再用又不执行,太坑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改怎么办,调好的模块,再用又不执行,太坑爹了

:)
主要和你的编译器以及程序有关;

网友C:
R_KeyTimeB加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