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28027信号采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基于tms320f28027做信号采集,通过定时器触发adc采样。为fft变换提供数据。预采样信号为10kHz,幅度为2Vpp。但是采样结果有些不明白,具体看图。
首先主要函数如下:
//ADC采样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InitAdc(void);

Uint16 LoopCount=0;
Uint16 ConversionCount=0;
Uint16 Voltage1[64];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系统初始化

// InitGpio();

   DINT;//禁止可屏蔽中端

   InitPieCtrl();//初始化PIE控制器

   IER = 0x0000;//禁止cpu中断并清除cpu所有中断标志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为PIE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入口地址

   EALLOW; //将入口地址赋给中断向量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
   EDIS;

   InitCpuTimers();  //初始化定时器
   InitAdc();//初始化ADC模块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50);//采样速率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IER |= M_INT1;//使cpu第一组中断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使能PIE中等的ADCINT,1组第8个中断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使能PIE中等的ADCINT,1组的第2个中断

   EINT;//允许可屏蔽中断(清楚INTM位)
   ERTM; //使能全局实时中断

// 配置ADC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结果存入寄存器产生中断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中断使能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非连续采样模式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        //中断线1选择soc1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soc通道选择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2;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soc触发选择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5;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采样时间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EDIS;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循环
   for(;;)
     {
       LoopCount++;
     }

}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AdcRegs.ADCINT标志寄存器CLR.bit.ADCINT1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0;

  if(ConversionCount == 631)
  {
     ConversionCount = 0;
  }
  else ConversionCoun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

void InitAdc(void)
{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Device_cal)();
                EDIS;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ADCBGPWD  = 1;                // Power ADC BG
        AdcRegs.ADCCTL1.bit.ADCREFPWD = 1;                // Power reference
        AdcRegs.ADCCTL1.bit.ADCPWDN   = 1;                // Power ADC
        AdcRegs.ADCCTL1.bit.ADCENABLE = 1;                // Enable ADC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 = 0;                // Select interal BG
        EDIS;

    DELAY_US(5000L);   //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
}

void InitAdcAio()
{

   EALLOW;
}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了10khz 2vpp的信号的正弦信号,为什么失真那么厉害。。

网友A:
这个是采样速率达不到要求的吧

网友B:
start address 的变量值前面加个&试试吧

网友B:
display data  size设为1也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