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秒表的显示程序疑问

楼主(2014-05-23):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有的秒表的显示程序的为何不可以放在中断的下边,有的就可以。

谢谢!

网友A:
先说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怎么干的。程序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楼主这种“学习”方法不对。

网友B:
要搞清楚什么是动态扫描。

网友C:
因为你第二用了delay()。是不提倡在中断中调用函数的,这样有可能会造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自己想干什么,怎么干的。程序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楼主这种“学习”方法不对。 ...

都是60秒一清零,
第一张图,用静态显示,P0控制十位数码管,P2口控制个位数码管。
第二张图,用动态扫描显示,P2口控制数码管,P3^0和P3^1控制位选十位和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什么是动态扫描。

应该是中断里面有延时函数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这个……你得好好把执行的时序理理
主循环是不断的做,所以可以
中断是定时的做,你刚置亮就关掉,及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