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晶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3):
是个有源晶振。

网友B:
把晶振焊下来一看,哇,其实就是3条腿,中间连接外壳,两边是引脚。

网友C:
陶振,常用的型号有 cstce_XX
内置负载电容,不可用于以太网等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D(2014-07-01):
不像是有源晶振,应该是贴片的陶瓷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