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个16位有符号数相乘的问题

楼主(2014-05-23):
写了一个16位乘法计算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ong a;
int b;
void main()
{
        b=1000;
        while(1)
        {
                a=b*1125;
        }
}
运算结果应该是1125000,用计算器转换后对应的16进制是112A88。
实际结果是10888,对应的16进制0X00002A88,最前面的两位11丢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溢出了。a换成float或者double试试。

网友B:
楼主参考下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icview-306607-1-1.html

楼主:
回复2楼:
将变量定义成float型和double型的结果还是一样不对。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找不到结贴的功能了?

网友B:
现在可以结贴了

网友C:
a=(long)b*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