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各位大侠,STC11L16XEd单片机帮忙做个程序功能如下

楼主(2014-05-23):
各位大侠,STC11L16XEd单片机帮忙做个程序功能如下
单片机的晶体用的是22.1184Mhz
A,B,C,三个信号。
3个IO口,在P2口。
A为输入信号,有三种状态0,1,方波(频率大约在1Khz,占空比一直在变化的波形)。
单片机通过检测A信号的状态,来确定B,C输出状态。
当A=1时,B,C都为高电平,即B=1,C=1。
当A=0时,B,C都为低电平,即B=0,C=0。
当A为方波时,B为高电平,C为低电平,即B=1,C=0。
单片机通过uart串口接电脑,检测B,C的状态。

大侠们,帮忙看下这么做,谢谢。

楼主:
有大侠帮下吗没,我是初学者

网友A:
如果放一段你自己写的代码,会有人帮你看有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样让人帮你从头到尾写一个工程,估计是没有人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一段你自己写的代码,会有人帮你看有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样让人帮你从头到尾写一个工程,估计是没有人理 ...

来个提示也行,呵呵

楼主:
等待好人

网友B:
你都知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了,自己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知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了,自己写吧.

不知道怎么用IO口检测外部输入到单片机的波形

网友C:
使用中断的边沿触发检测A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中断的边沿触发检测A的状态。

A的IO口不是中端口,是普通的IO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A的IO口不是中端口,是普通的IO口

那你的A就是不能接到中断口上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写程序检测吧,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A就是不能接到中断口上了?如果这样的话,就写程序检测吧,很简单。 ...

大侠能简单写下,让我参考下吗,谢谢饿

网友C:
具体不知道你要干嘛,根据你现在的需求,试试以下方案:
A = 0;
A_old = 0;
t = 0;

while(1)
{
        time_off();//关定时器
        t = get_counter();//获取定时器内部计数器的值。
        //此处加上初次运行的条件过滤
        time_open();//开定时器
        A = Pxx;

        if( A != A_old )
        {
                //根据t的值折算时间T,看T有没有超过1ms(1KHZ)
                if(在1ms内)
                {
                        端口为1KHZ的情况
                }
                else
                {
                        if(A==0)
                        {
                                端口为0的情况
                        }
                        else
                        {
                                端口为1的情况
                        }
                }
        }

        A_old = 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不知道你要干嘛,根据你现在的需求,试试以下方案:
A = 0;
A_old = 0;

大侠,A = Pxx;这个Pxx是什么意思?

网友D:
PXX的意思端口分配,看你是分配在什么端口。想学习Q我3922481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PXX的意思端口分配,看你是分配在什么端口。想学习Q我392248167

好的,我加你

网友E:
过采样A输入即可,

检测方波:
计数一段时间内的电平变化次数

检测高电平:
一段时间内连续高电平

检测低电平:
一段时间内连续低电平

输出相关信号标志

主程序显示信号

采样可以通过定时中断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采样A输入即可,

检测方波:

采样的代码应该怎么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采样的代码应该怎么写

本次的值与上次的值班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次的值与上次的值班比较就可以了

能具体点吗,谢谢哈,我是小白

楼主:
还是不会,占空比不确定,无法定时啊

网友F:
就这样来要程序,给你你也学不到东西。 你自己写,遇到具体问题再具体问。估计有效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样来要程序,给你你也学不到东西。 你自己写,遇到具体问题再具体问。估计有效的多。 ...

受教,谢谢你!

网友G:
一定要用这个单片机么?是抄的板子么?
推荐你用带PCA/PWM模块的STC单片机
你这个就是一个PCA模块的功能
最近哥刚在玩这个东西
你这个不是三个状态,说穿了就是占空比从0到100%可调
PCA模块占空比可调
中加个FOR  就占空比从0到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用这个单片机么?是抄的板子么?
推荐你用带PCA/PWM模块的STC单片机
你这个就是一个PCA模块的功能

是的,必须用这个单片机